[PIC®/AVR®/dsPIC®产品]
18系列的硬件IIC无SCL波形输

楼主(2022-10-14):
第一次使用PIC18系列的芯片,在使用硬件IIC(MSSP)时,发现SCL、SDA上均无正常波形输出(示波器测量),一直为高电平,如下是MSSP模块初始化code:
void i2c_master_init(void)
{ TRISCbits.TRISC3=1; //RC3--SCL R*--SDA
TRISCbits.TRIS*=1;
SSPCON1bits.SSPM0=0;
SSPCON1bits.SSPM1=0;
SSPCON1bits.SSPM2=0;
SSPCON1bits.SSPM3=1; //I2C Master mode
SSPSTATbits.SMP=1; SSPADD=19;//SCL CLOCK=8000000/(4*(SSPADD+1)) 100KHZ
SSPCON1bits.SSPEN=1;
PIE1bits.SSPIE=1;
//INTCONbits.PEIE = 1;
// INTCONbits.GIE = 1;
}
读写函数基本就是按照网上标准的流程对SSPBUF操作,基本操作如下(中间有省略)
SSPCON2bits.SEN=1;//start condition
while(SSPCON2bits.SEN == 1);//waiting for Start condition completed
PIR1bits.SSPIF=0;
SSPBUF=0xAA;
while(PIR1bits.SSPIF == 0);
PIR1bits.SSPIF=0;
~ ~
SSPBUF=data;
while(PIR1bits.SSPIF == 0);
PIR1bits.SSPIF=0;
SSPCON2bits.PEN=1;//stop condition

楼主:
从设置的断点调试看,程序会卡在while(PIR1bits.SSPIF == 0);语句无法运行下去,如果把while语句去掉,示波器上也无时钟波形,感觉好像IIC模块根本没有工作

楼主:
找了很多资料,INIT配置部分都是跟我一致的,没有牵涉其它寄存器配置了,是否我有遗漏

网友A:
使用IO模拟I2C好了

网友B:
接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C:
总线空闲?

网友D:
scl和sda是否接反

网友E:
上拉输入模式

网友F:
硬件IIC改成软件IIC

网友G:
硬件I2C不稳定

网友H:
模拟IIC的流程更清楚一些。

网友B:
模拟IIC的

网友D:
内置的硬件I2C

网友E:
际调试时可能会出现BUG(

网友I:
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
硬件IIC优点是可用DMA减轻CPU负担

网友H:
实现IIC的通讯

网友J:
硬件IIC远没有硬件SPI好用

网友K:
硬件IIC用法比较复杂

网友L:
硬件I2C用的好好的

网友C:
模拟IIC功能实现通信

网友F:
有的地址和引脚连接有关

网友M:
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N:
IIC硬件上SCL、SDA必须上拉到高电平

网友H:
需要上拉至高电平

网友N:
TRISCbits.TRISC3 = 1;   //RC3--SCL

应该是

TRISCbits.TRISC3 = 0;

网友F:
MCC为什么不用

网友O:
硬件iic没有配置成功,检查iic的代码是否正确呢

网友P:
外设的iic需要增加上拉电阻。

网友Q:
查看sda的电平信号是否存在,并检查scl的引脚信号。

网友R:
使用模拟的i2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