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去根据需要配置IO口的输入或输出模式?

楼主(2022-10-15):
怎么去根据需要配置IO口的输入或输出模式?

网友A:
先弄清自己需要的模式是什么

楼主:
就是不知道每种模式他能有什么作用

网友B:
输出模式用于驱动LED或LCD,三极管等;

网友C:
输入模式用于检测管脚电平变化,如按键等;

网友D:
复用模式用于第二功能,如串口,CAN,USB等

楼主:
输入输出都不明白就不好办了

网友E(2022-12-07):
输入模式用于检测管脚电平变化的,如按键等其他

网友F:
想要读取外界数据用输入模式,想要驱动外部电路的时候用输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