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不用的针脚能产生+5V电源吗?

楼主(2022-10-15):
串口不用的针脚能产生+5V电源吗?

网友A:
可以的,无源RS485转RS232转换器就是用串口未用到的引脚的电压经过稳压器后给芯片供电的

网友B:
有几条流控线是可以在上位机软件上控制电平的,你自己做上位机就可以让它输出正电平,默认都是负电平,具体电压6-9V样子的,要输出5V,需要再经LDO稳压,可以输出几mA的电流

网友C:
这样产生的5V的带载能力比较弱。

网友D:
“串口窃电”!!

网友E:
可以,只不过记得限流,小心烧串口;另外需软件支持

网友F:
的确可以啊,其驱动能力比较小,想提高一点也是有办法的,就是用多路信号来驱动。

网友G:
嗯,好的,我明白了

网友H:
开了定时器0,P3.4还可以做普通IO口用吗?

网友I:
如果定时器 为了定时 那么可以用作 普通IO

如果用作 外部中断计数器 那么不可以

网友J:
定时器又不对管脚进行操作,当然还能做IO口

网友K:
定时器/计数器0和1,是内部的两个16位的寄存器,做定时器时,定时器不对管脚进行操作,与P3口毫不相干;但是作计数器时,它用到了P3.4和P3.5这两个管脚

网友L:
是啊,P3.4或P3.5就被占用了。
特别是对于T1和P3.5的关系,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运用:T1作定时器,用作串口波特率发生器,而p3.5仍正常的用作普通IO口

网友M:
标准51
即使外设占用IO,程序同样可以控制IO

网友M:
有点乱,我理理。。。

网友N:
可以的,不过带载能力有限,看看无源RS232转RS485转换器的电路设计原理,你就明白了。

网友O:
记得限流,小心烧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