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AT086 MCPWM 输出信号波形异常

楼主(2022-10-15):
使用DEBUG_PWM_OUTPUT功能测试LKS32AT086 MCPWM 通道输出,HO1 HO2 HO3通道下降阶段有明显台阶,台阶时间长短与死区时间一致;另外测试发现HO3与HO1 HO2 下降沿有明显差异,下降沿斜坡较明显,这边三相MCPWM通道电路配置是一致的,修改电路也无明显改善;看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方便的话交流一下,感谢感谢

HO1 LO1

HO1 LO1

HO3通道2 LO3通道 下降1 下降沿有斜坡

HO3通道2  LO3通道 下降1  下降沿有斜坡

MCPWM驱动电路

MCPWM驱动电路

网友A:
你这是示波器测量的么?这界面~~~

是的,一个便携式示波器,带有截屏功能

楼主:
1.补充下信息,以上波形测试是在连接电机的情况下测试的,遇到的问题是HO3通道输出的PWM波形下降沿有明显斜坡
2.在不连接电机状态下测试,HO1,HO2通道输出波形与以上第二个图片一致,输出无异常;HO3通信不能输出MCPWM信号,输出信号是12V电平信号(该系统下电源电压VCC为12V,12V电平是VCC到自举二极管电路产生),问题可以确认在HO3通道自举电路上;

重新查找了信息,自举电容充电是通过下桥开通充电,下桥关闭时,自举电容内部存储电荷用于产生上桥驱动需要的浮动电压;重新检查了电路,HO3 电路连接正常,LO3到下桥MOS管栅极中间存在断路,导致下桥无法正常开通,从而自举电容无法充电,上桥也无法正常开通
在连接电机线是,HO3端口可以正常输出波形是因为自举电容可以通过电机线连接到U V相下桥进行充电,因为充电回路经过了电机绕组,所以充电电荷与U 相 V相有差异,导致HO3输出信号下降沿存在斜坡;在不连接电机线的情况下,HO3对应的自举电容无法正常充电,所以也无法正常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