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电机绕线机使用中要遵守的规范

楼主(2022-10-15):
    电机绕线机是将线状物体缠绕在特定的电机上的设备,通常用于缠绕铜线。大部分电机产品需要用漆包铜线(简称漆包线)绕制电感线圈,可以用电机绕线机加工。因为电机绕线机的作用非常重要,日常操作的标准注意事项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下面我们来看看电机绕线机使用中应该遵守的一些规范。

    1.我们应该设定电机绕线机的参数,按箭头所示方向转动控制台上的红色按钮,电机绕线机将自动开机复位。此时,应根据生产进度设置电机绕线机参数。按下微电脑控制器上的“Set”按钮,输入程序号、圈数、线径、缠绕圈数、预停圈数、起点、缠绕宽度、槽宽、停止角度、缠绕方向等参数。根据屏幕上的提示。在微电脑控制器左侧按下调整电机绕线机工作模式,依次设置为“后端定位”、“标准电缆敷设”、“自动复位”。按下“待机”键,机器将自动复位并进入自动卷绕模式。

    2.先让电机绕线机空转,检查有无异常,电机绕线机参数设定后,不能立即进行绕线,必须确认电机绕线机的设定完全符合要求后才能进行绕线。先将电机绕线机空转,注意检查电机绕线机排线、绕数、复位方式、停放位置是否符合要求。否则,必须重复并重新调整上述步骤,直到满足要求。

    3.如果以上都正常,就可以上线了,将合格的漆包线线圈平稳地放在支架上,用塑料套管和桶盖罩住,导线从桶盖上的瓷管口穿过,再依次穿过管口、毛毡、导线轮和活动线架,从活动线架的铜轮上引出。

    4.机器开始转动,将好的端子的线轴穿在电机绕线机的专用定位模上,将漆包线绕到底线端子上,检查漆包线是否有导线轮。如果一切正常,按下红色“开始”键开始上弦。如果中途出现异常情况,立即按下电机绕线机上的“停止”键,停机检查,排除故障后,按下“开始”键继续绕线。

    在启动电机绕线机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电机绕线机工作台上有无杂物,电机绕线机上的螺丝是否松动,电源开关是否接好,漆包线的规格是否符合要求,合格后才能开动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