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输入电压12-24伏输出12伏,请问有没有简单的方案

楼主(2022-10-15):
因需要兼容2种电压12伏及24伏的电源,板子需要12伏的供电,负载电流不超过100MA。请问有没有这样的DCDC芯片,输出电压固定为12伏,当输入电压为12伏时也能输出12伏,这时DCDC长期工作在导通状态,或者有没有没有压差的LDO这样更简单,谢谢指教!

网友A:
如果允许一些压差,那么用buck的dcdc最省事。如果不能接受压差,则需要buck-boost电源,最简单粗暴的是酱鸭到5v,再升压到12v

网友B:
TI 有这种DC/DC ,低压时就自动直通了。
比如 TPS54202H。
12V 输入时,输出电压有点跌落。相当于 串联148mohm 电阻。还得加上 串联的电感 直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允许一些压差,那么用buck的dcdc最省事。如果不能接受压差,则需要buck-boost电源,最简单粗暴的是酱鸭 ...

用BUCK的DCDC压差有多大,导通电阻上的压降吗?负载不到100MA压差不到0.1伏吧,这没问题的先降到5伏再升到12伏不简单吧,外围电路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 有这种DC/DC ,低压时就自动直通了。
比如 TPS54202H。
12V 输入时,输出电压有点跌落。相当于 串联148mo ...

TPS54202占空比不能到100%的,它有一个自举电容需要充放电,所以不能一直导通

楼主: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的电路中已经有一个DCDC降压到5伏电路了,如果再加一路DCDC电路会不会干扰MCU啊,之前一直用LDO的,第一次用DCDC降压心里没底,毕竟这是开关电源

网友C:
这样的DCDC很多,只要输出是PMOS的基本都可以,建议使用国产XL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DCDC很多,只要输出是PMOS的基本都可以,建议使用国产XL系列的。

是只有用PMOS的,请问有没有外围电路比较简单的,比较没那么容易烧的,我的负载比较小,请推荐一款,龙芯的1509如何?还有电路中用2个DCDC电路会干扰MCU吗?谢谢

楼主:
刚查了1509用的达林顿管,这个压差不知道有多少,没看到有用PMOS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TPS54202占空比不能到100%的,它有一个自举电容需要充放电,所以不能一直导通 ...

也许吧。可能有2.1V 压降。

网友B:
前面那个建议错了。

建议 用 LC2748

网友D:
金升阳电源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只有用PMOS的,请问有没有外围电路比较简单的,比较没那么容易烧的,我的负载比较小,请推荐一款,龙芯 ...

XL1509不行,这个是三极管输出的。
你用XL1583、XL1513这样的。

网友E:
这种如果对成本不敏感可以用buck-boost芯片的DCDC电路。
两个DCDC问题不大,我们的产品经常要同时两个DCDC,一个输出5V,一个输出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