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层PCB,可以打通孔吗

楼主(2022-10-15):
8层PCB,可以打通孔吗信号连接,比如一个TOP,一个BTOM,一个通孔连接OK,可以这样吗

网友A(点评):
和板子尺寸有关,如果线走不通,就需要盲埋孔了。

网友B:
肯定可以啊,过孔走通孔和盲埋孔与PCB层数无关,与信号完整性有关系。

网友C:
8层板 通孔没问题 事实上很多gnd孔都需要通孔
关键是看你设计成一阶盲埋孔还是二阶盲埋孔又或者整个三阶
这个价格就差很多了
如果纯粹为了多几个GND层,板子没必要高8层,6层都可以

网友D:
8层板都不能用通孔的话,那人家几十层的板子还没办法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