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个HC32L130x 串口偶尔不能正常输出问题

楼主(2022-10-15):
当用HC32L130x GPIO直接使能DCDC之前,串口输出正常;GPIO直接使能DCDC之后,DCDC可以正常上电,外部系统正常工作,但是串口不能输出了。 我关闭DCDC 的VCC 输入电压源,用HC32L130x GPIO直接使能DCDC之前,串口输出正常;GPIO直接使能DCDC之后,串口也输出正常。
好像是DCDC上电会导致串口输出不正常,关闭DCDC, HC32L130x不关机,重新初始化串口GPIO,串口又可以正常输出。
(GPIO驱动能力已经配置为高)

网友A:
是否考虑DCDC影响了串口的PCB导线,或者DCDC辐射干扰了串口电路

楼主:
地线断了导致的,mcu 地没有接,也跑起来了。只是不正常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线断了导致的,mcu 地没有接,也跑起来了。只是不正常而已。

这样也能跑?

楼主:
是的,我也很诧异。估计是GPIO的作用

网友C:
技术支持加VX:13723492258

网友D:
可以确认两个功能的引脚没有进行复用吗

网友E:
控制dcdc之后做一个时间段的延时 然后再次发送观察串口是否正常

网友F:
恩 有可能是因为单片机地线是好的 仅仅是通讯的地线没有接好

网友G:
这种情况下 如果外边的环境非常好的话 可以勉强跑跑 但是肯定很容易出错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地线断了导致的,mcu 地没有接,也跑起来了。只是不正常而已。

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况下居然单片机还能跑程序 地线不接按理说都不能初始化呀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地线断了导致的,mcu 地没有接,也跑起来了。只是不正常而已。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就是在已经焊接好的电路板上是如何查找地线断开的呢 感觉这个非常不容易发现啊

楼主(2023-02-21):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就是在已经焊接好的电路板上是如何查找地线断开的呢 感觉这个非常不容易发现啊 ...

mcu是单独的一块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