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我用的ICD3提示使用的调试工具为ICD2

楼主(2022-10-15):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D:\18F66J11\DTZ_8249+\DTZ_8250.mcp' succeed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PASMWIN.exe v5.51, mplink.exe v4.49, mplib.exe v4.49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Target debug platform is `__MPLAB_DEBUGGER_ICD3=1'.
Debug platform options are: `__ICD2RAM=1'.
Sat Oct 15 11:35:02 2022
----------------------------------------------------------------------
BUILD SUCCEEDED

软件提示信息  请教各位大神  如何设置 才能将下面的调试工具修改为ICD3

网友A:
哪里说你的调试工具是ICD2?

楼主:
Debug platform options are: `__ICD2RAM=1'.

网友A:
这句几句英文的意思是:
目标调试平台为MPLAB DEBUGGER ICD3=1
调试平台选项有:“__ICD2RA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