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MCU晶振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22-10-15):
近期,用咱们芯源的芯片做的板子进行测试,发现无法启动,供电都正常,后来更换晶振就好了,综合分析是晶振坏了,像这种情况坛友们有快速测量晶振的方法嘛?

[666]老板生意兴隆,生产IC自动烧录机/测试机/分选机等设备的。同时利用自身设备承接:各种IC烧录、测试等业务18664994090

网友A:
对地阻抗,好的与坏的对比是不一样的;

网友B:
用自动测试机代替人工测试,记得联系我们18664940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地阻抗,好的与坏的对比是不一样的;

谢谢!我下次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地阻抗,好的与坏的对比是不一样的;

对的,好的阻抗与坏的有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地阻抗,好的与坏的对比是不一样的;

对地阻抗怎么量?一端接晶振一端接地?

网友E:
不一定是晶振坏了,也有可能是虚焊,可以找到取下来的晶振重新焊接上去试一下。

网友F:
对地阻抗怎么量?

网友G:
观方面的检查,从外壳到基座及引线,有条件的可以使用放大镜观看,从不同角度进行不同方位的检查,光亮程度是否有模糊的地方,外壳是否干净等,新的晶振外表基本没有明显的手印和附带的其他碎屑,外壳和基座之间的压封贴合部分整齐不突出并无瑕疵。

网友H:
用万用表检测晶振的方法
1.用万用表 ( R×10K档)测晶振两端的电阻值:若为无穷大,说明晶振无短路或漏电,在将试电笔插入市电插孔内,用手指捏住晶振的任一引脚,将另一引脚碰触试电笔顶端的金属部分,若试电笔灯泡发红,说明晶振是好的;若不亮,说明晶振损坏(请注意安全);
2.用数字电容表(或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其电容,一般损坏的晶振容量明显减小(不同的晶振其正常容量具有一定范围,可测量好的得到,一般在几十到几百PF;
3.贴近耳朵轻摇,有声音就一定是坏的(内部的晶片已经碎了,还能用的话频率也变了);
4.测试输出脚电压。一般正常情况下,大约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因为输出的是正弦波(峰峰值接近源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时,就差不多是一半啦;
5.用替换法或示波器测量。

网友I:
正品原厂生产的晶振,外壳的正面在晶振检测通过后,才会进入下一道工序,激光印字,印字是采用激光打印的方式进行印字,都是经过激光机器调试后打印,从激光的力度和角度,都是有严格的规格要求,印字大小整体比例合适,清晰整齐,看起来很舒适,突出晶振厂家标识;如扬兴晶振工厂的“YXC 12.00BJ”中的“BJ”,就是为了在发生晶振品质问题后便于客户或者厂家追溯回来,进行产品原因分析,是那些方面引起的,这也是区别。

网友J:
确实万用表就可以检测出来,因为晶振输出的是正弦波(峰峰值接近源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时是有效值,一般一半左右吧,再或者用示波器检测波形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万用表检测晶振的方法
1.用万用表 ( R×10K档)测晶振两端的电阻值:若为无穷大,说明晶振无短路或漏电,在 ...

说的很对,我下次直接就可以用万用表进行测量了,看数值就可以

网友K(2023-02-01):
晶振好坏,用示波器测测就好了,波形正常就行

网友L:
一般晶振也不会坏吧

网友M:
有没有可能是虚焊了呢

网友N:
正常情况快速测试的话,就通过万用表测测,万用表也能测频率的

网友O:
测频率估计就可以

网友P:
你有测试这时间,还不如走个正规渠道,晶振一般不爱坏的

网友Q:
测量阻抗属实可以,其他就是得拿示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