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晶振如何测量好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10-17):
上电,测量晶振引脚信号

网友B:
试电笔插入市电插孔内,用手指捏住晶振的任一引脚,将另一引脚碰触试电笔顶端的金属部分,若试电笔氖泡发红,说明晶振是好的。

网友C:
一般无源晶振的振荡幅值都较小,有源晶振的振荡幅值和晶振的供电电源一致。

网友D:
一般晶振振荡时,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它的管脚的电压

网友E:
用示波器探测晶振两端是否有振荡,有振荡证明晶振是好的。

网友F:
测量的话,必须使用示波器

网友G:
用万用表 ( R×10K档)测晶振两端的电阻值:若为无穷大,说明晶振无短路或漏电

网友H:
测晶振是否起振,最好用示波器、频率表

网友I:
以用万用表测量晶振两个引脚电压是否是芯片工作电压的一半,比如工作电压是5V则测出的是否是2.5V左右。

网友J:
这个会用示波器的就应该都知道了

网友K:
示波器看波形,或者频率计看频率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