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 电流采样倍数设置

楼主(2022-10-15):
查看LKS32 FOC 电机调试相关资料时,遇到一个问题:Demo 板兼容三种相电流采样方案,也配置有母线电流采样通道,设置有四个通道的运放进行电流信号采样放大,可通过配置外部电路设置不同的放大倍数,根据Demo板原理图,U V W三相电流采样放大倍数与母线电流采样放大倍数是不一致的,但是这边查找软件时,发现仅可配置一个放大倍数,这个有点不理解;硬件上面相电流采样和母线电流采样的运放倍数是否可以设置成不同的倍数,还是只能设置成相同的倍数?
如果硬件上可以设置成不同的倍数,那软件上运放倍数应该设置成相电流通道,还是母线电流通道的呢?

三相电流  (186.01 KB )

三相电流

网友A:
demo板是为了兼容单双三电阻方案,所以画了四路,一般我们应用只使用一种,要么单电阻,要么双电阻,要,要么三电阻方案,那么两个相线电阻就是双电阻方案,三个相电阻就是三电阻方案,而单电阻方案是采集目前电流,所以用的是母线电阻。一般电阻采样建议OPA输入的电阻接1K,demo板的两个20k电阻是电动车方案,电动车不是才采样电阻电流,而是MOS内阻的电流,那么才MOS上电压是母线电压,一般较高,所以使用两个20K限流。
所以您谁如果硬件上可以设置成不同的倍数,那软件上运放倍数应该设置成相电流通道,还是母线电流通道的呢?这个看您的方案是单电阻方案就用母线的,双电阻和三电阻方案就用相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mo板是为了兼容单双三电阻方案,所以画了四路,一般我们应用只使用一种,要么单电阻,要么双电阻,要,要 ...

感谢解答
这边应该是对资料有些误解读,这边是采用双电阻相电流采样加母线电流采样的电路拓扑,因为看到例程和硬件Demo都有预留相应的配置,所以就按之前的经验去搭配电路(此前项目是有类似这个方式,三电阻采样相线电流做转子位置估算,增加母线电流采样做恒功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