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89读写EEPROM问题

楼主(2022-10-15):
pic16f689读写EEPROM时,想将地址等参数写入EEPROM,断电或者重写程序时再从EEPROM读取至,或者通过串口可以配置相应地址。但是问题来了,我在用
while(1)
{
    writeEEPROM(0x03,0x02);//0x03表示地址,0x02表示写入的数据
    delay(10);
    d=readEEPROM(0x03);//读取地址0x03的数据,给d
}
运行结果:d=0x02

程序改成
while(1)
{
    writeEEPROM(0x03,0x02);//0x03表示地址,0x02表示写入的数据
}
断电再上电,
然后下载程序
while(1)
{
    d=readEEPROM(0x03);//读取地址0x03的数据,给d
}

运行,发现d=0xff。

楼主:
我理解的是第一次写入,然后无论掉电还是重新下载程序,EEPROM的数据不变,在读取时应该能读回0x03对应的值0x02啊

楼主:
但是结果不是这样。有谁帮我分析一下吗?因为我在C8051程序是这么个思路写的,没有什么问题。改成PIC没有调通。大侠们帮分析指导一下。

网友A:
写EEPROM,需要放到while(1)中一直写??????

楼主:
有时会需要啊,会改变EEPROM的值啊?主要是怎么判断写没写进去

网友B:
你这种写法,EEPROM估计用不久

楼主:
我只是实验一下,实际用不是这样的。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呗。。。。

网友C:
不考虑过这个实验有没有可能有问题?

楼主:
知道怎么回事了,楼上说的那样,在while中写是对EEPROM不利的。

网友D:
这么写理论上是没毛病的

网友E:
没有掉电丢失,是我在下载程序时每次都擦除了代码导致把EEPROM也擦除了

网友F:
所以调整配置就好了?

楼主:
嗯,此处调整配置位和设置下载PICKIT3配置

网友G:
写EEPROM的时候掉电了?

网友H:
地址0x03感觉不太对,你确定你程序空间没用到这?

网友I:
eeprom空间跟flash空间独立开的,写0x03没问题

网友E:
这个while循环可能有些问题,一般没有人这么干吧

网友J:
你复位的时候,可能是正在写入的过程中呢!

网友K:
读写 也加delay试试?

网友L:
建议iic增加一个上拉电阻的。

网友M:
是不是地址线改变了呢?

网友N:
eeprom的地址线有问题吗?

网友O:
这样写很影响EEPROM的寿命

网友P:
如果是片外的,看看你的接口时序的情况是否和要求不相符

网友Q:
如果改成while循环的话,貌似现有程序无法跳出循环呀

网友R:
是否需要和flash一样在重新写入之前需要进行擦除呀

网友S:
楼主自己修改了芯片的启动程序吗?

网友T:
引用 楼主:
有时会需要啊,会改变EEPROM的值啊?主要是怎么判断写没写进去

如果没有写进去 我想着应该会返回错误代码的

网友U:
程序空间用没用到0x03这个位置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