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连续接收数据

楼主(2022-10-15):
写程序时,把串口部分单独拿出来调通后 才放入整个程序与其他部分融合,单独调试串口时 收发都正确,但是放到整个程序中,只能连续发送数据 不能连续接收数据

网友A:
没什么好问的,自己查bug

楼主:
只有软件复位一次,才能接收到一个数据,否则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B:
接收用队列处理
中断接收直接入队列...

楼主:
队列处理什么意思呀 现在情况是 不管是否接受到数据 都没有进入到接收中断中 但是仿真器显示接收中断标志位为1,发送就可以进入中断

网友C:
状态机都会搞  串口却没有搞好?

网友D:
我就知道有个0x86 0x68的串行发送包 自己做的数据传输

楼主:
可能是某些部分影响串口 使他的接收标志位一直置1 不能清零 而且所发送的数据已经进入缓存区了 但是找不出是哪部分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采用中断接受一个字节发送一个字节,但是接受了一个字节却连续发送,鼓捣了好几天

网友F:
仔细检查程序,重点分析你的程序逻辑是否有BUG

网友G:
应该是程序有小问题,LZ那么多事情都过了,这个应该不是问题了吧

网友H:
变量 或者标志位 用过之后 没清零吧 我也犯过此类错误

楼主:
可以把串口的那部分程序放上来

网友I:
你可以连接上“RS232串口数据采集及分析器”,从电脑上查看到线路上跑的数据对不对,问题出在哪,同时还可用这个查看一下你的时序是否正确。

楼主:
好的,我明白了

网友J:
说明程序融合后逻辑处理有问题,这个要看看你的软件整体处理逻辑时怎样的。

网友K:
逻辑有问题吧,这个还真是不好查,需要自己整体去捋一捋

网友L:
变量 或者标志位 用过之后 没清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