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BK-RD8x3x开发板串口升级

楼主(2022-10-15):
串口升级介绍:
1)
NBK-RD8x3x开发板,使用TypeC接口 和电脑USB口连接。
2)
下载中心-产品资料,找到 RDBootloaderTool.exe,解压缩
3)打开工具“RDBootloaderTool.exe”, 选择串口,打开串口;导入要升级的目标文件xxx.hex,选择“更新程序”
4)按下板子上的复位按键(Reset key)
5) 等待板子升级完毕,升级成功,over!

网友A:
按这个设置竟不能更新程序,提示这样

而且这个软件还有很多BUG,比如打开软件,如果不点击检测串口,就会出现一大堆串口,可就是没有你想要的串口,还有没有提示,

楼主:
有问题,不怕,这个时候要体现俺的水平了,点rdsmcu.com ->在线客服,联系我

网友B(2022-12-04):
串口下载,效果可以的 。

网友C:
这个电路需要修改成,自动复位了。

网友D:
下载口不是应该连接一个二极管吗?沁恒的芯片反向电流还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