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水壶底部的风扇往哪吹?

楼主:
修了一个自动上水的电水壶,换了电机。它底下有个风扇,拆的时候没注意方向。最后安装的时候,本着利于散热的原则,让它往上吹,也就是往壶里面吹。
但是现在一想,往里吹就是发热盘了,这也不利于烧水啊!
所以它到底应该往里还是往外吹呢?
而且电水壶有何必要用风扇呢?电子零件都在好电机右边的黑色塑料盒子里,风扇也吹不到。
请高人指点,多谢!

网友A(点评):
对着电子线路板吹,给线路板上面的功率器件散热。

网友B(点评):
看下4个安装孔上有园痕的一面朝下.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当时忘记观察了。如果装反了会怎样呢?是帮别人修的,心理压力好大!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看下4个安装孔上有园痕的一面朝下.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是帮别人修的,人家已经拿走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A: 电子零件都在好电机右边的黑色塑料盒子里,风扇也吹不到。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以后按照T叔的方法试试最好。

网友B(2022-10-16):
散热风扇是吹风好还是抽风好?

吹风方法的原理是吹出冷空气以消散来自热源体的热量。通常,带有风扇的铝或铜散热器是吹蜂的,空气压力大,效率高。 如果有风管,请直接引导冷空气直接吹到芯片上,以更好地散热。比如CPU和显卡之类的风扇就是这样。

抽风方法是吸收热风,在封闭空间中抽出热空气。 通常,吸风用于改善整体气流,例如壳体上部或后部的排气扇,就像机箱中的电源风扇一样。 同时,吸收热空气会提高电动机的温度,并且发热量更高并且处于高温环境中。 这种抽风型散热将导致散热风扇的寿命比吹风的工业散热风扇的寿命短。

网友D:
理应向外排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