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指纹打卡机拆解

楼主:
#申请原创# @王栋春 @21ic小可爱 @21ic小管家 @21小跑堂
明天又休班了
闲着没事持续拆解
今天拆个指纹打卡机,上班族每天上下班的必需品,月底指着这个结算工资。
这个也是他们要扔的玩意,被我拦下来,据说是好用,但是淘汰了,用不到,就沦落到我手里了。开拆。
首先是整体的正面图片,长方形的盒子。比较板正。正面有两颗LED灯,一个显示屏,16个按键,一个指纹,还有一个喇叭。

反面是一个安装的壳子,墙面安装指南。应该是把壳子先固定在墙上,然后主机用螺丝固定在壳子上。后面只有两个固定点。

再来看后边接口部分,一颗通讯接口,一个网线,一个USB接口,一个电源接口,两边的是两颗固定底壳的螺丝孔。

拆下底壳。又出现四颗螺丝,直接拆下来。名称脱机指纹考勤机,生产商为中控科技生物识别有限公司。
生产日期是07年的四月份。外接电源应该是DC 5V。

拆开四个螺丝以后看到内部做工还是挺复杂的,好多排线。好几块PCB版。线连接着屏幕,键盘以及指示灯,还有指纹。

整体看上面的主板排线密密麻麻的,还有好多接口没有插。

我把接口部分全部拔下来,分为两段。

先看主板这块,是有两块板子互相连接而成的。上面这块连接的是外部接口。下面这块就是负责内部通讯的。左上角第一个接口是连接键盘的。键盘一共有16颗按键。用于录入指纹。底部两根线的。是连接了扬声器。对应着上面的4线接口是连接了外部LED灯。两颗灯珠,一颗蓝色,一颗红色。用于显示考勤的正确信息,如果指纹正确的话,应该是显示绿色,如果指纹错误的话是显示红色。主板上面不满一些白色的液体,好像是生锈或者是腐蚀的状态。其他的接口都是负责直接接到下面这个板子的接口上一共有六个。还有两根压线的接口,看标识,应该是连接外部音频的,看主板后面有一个。耳机接口应该就是这两个线。

下面这块板子有颗三星的闪存,另一颗被电池盖住,应该也是三星的缓存用来存储固件信息。白色的接口是连接到指纹识别的。最右边这颗带有散热片的应该就是主控了。散热片固定的很结实,拿不下来。

主控芯片右边有一排接口,我感觉应该是给人脸识别或者是别的应用预留的。或者是个摄像头的也有可能。
底部的排线就是给屏幕连接的

两颗三星的K4S641632H-649

R瑞昱的小螃蟹,应该是管理音频的

汉仁的网口变压器HR601682

RTL8201BL是一个单端口的物理层收发器,它只有一个MII/SNI(媒体独立接口/串行网络接口)接口。

SP3243E设备关闭时仍可以用来检测外部设备的指示信号
一颗索尼的CR2032电池

底部好多贴片元件

LM2576T一个开关稳压器

接口的背面
供电,USB接口,网线接口,
具体工作原理应该是通过网线连接到服务器主机,然后由专人把每个人的指纹录入机器,上下班的时候通过指纹识别记录每个人的时间,然后月底统计出勤时间,来计算工资的,指纹信息应该是存储在电池下面那颗芯片里

就是这个会不会是预留摄像头人脸识别的
或者是用来打卡识别的

操作面板部分

右边LED灯光

中间的键盘

顶部的屏幕使用排线链接

扬声器是一颗8欧姆0.5W的

接下来是指纹识别,主要就是拆这个的,想看看里面的构造

时间的原因没有拆完,有时间继续拆解,
继续来拆指纹识别
先取下来识别模块排线,还有六颗螺丝,螺母采用嵌入式的,估计设计的时候也考虑到一直用手指按压,时间长了会有螺丝松动现象,然后就用这种嵌入式螺母。

背光灯,两颗LED,

侧面还有个生产批次

背光取下来,两颗灯,用于识别指纹读取

背光板采用一颗螺丝固定

排线的线路板,两颗螺丝固定。

拆下来感觉像是摄像头的镜头差不多,里面有一块镜片。

指纹识别的模块,感觉像是摄像头里面的镜头

放大看一下,里面的金线还能看到。

一个三菱形镜。

拆下镜片就可以看到这个镜头了。

再来看屏幕,屏幕用一块铁框固定,后面有五个铁片折起来。

屏幕

底部排线直接用胶带固定上面了,

侧面有三个LED背光灯,给屏幕背光

拆完了,装起来,没找到电源,没办法通电。

这个指纹考勤机的识别应该就是通过摄像头识别指纹,有个缺点就是识别指纹不能确认是不是指纹,如果用图片,假的指纹,都可以通过。

网友A(2022-10-15):
坛友的公司不错,还允许你拆设备,换成我们这边恐怕早就有人找你谈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的公司不错,还允许你拆设备,换成我们这边恐怕早就有人找你谈话了。 ...

都是垃圾设备,公司没人管这玩意

网友A(点评):
在我们这里根本不敢想象,就是当废铁卖了也很少让鼓捣。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