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全局变量如何使用

楼主(2022-10-16):
都是说尽量避免全局变量
怎么避免,使用量在什么等级是合理的?
能否提供下“数量级”的知道

不要使用少许,尽量,尽可能,等字眼,实在把我不住度啊

网友A:
全局变量是存在单片机的ram里的,单片机这个ram很小

网友B:
全局变量可以采用结构体联合体的方式,能压缩一下数据量的

网友C:
属实能局部变量解决的问题,不建议有用全局变量的

网友D:
什么数量级?就是适当用,不建议定义很大的数组等全局变量的

网友E:
你这个数量级就比较尴尬,没办法知道你程序要需要多少个全局变量的

网友F:
就是你看程序可以不用全局变量传参的,就可以选择局部变量呗

网友G:
其实是为了降低arm这部分的使用的,因为单片机arm很小

网友H:
其实建议避免全局变量是为了方便程序的理解,要不然程序变量全局飞,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I:
没有合不合理,就是看你程序架构,就比如说,你要是全局变量定义多了,看你程序也是很乱的,而且如果你存储很小,单片机也容易跑飞而出现问题的

网友J:
你可以正常用的,只要程序编译不出问题就行

网友K:
如果在多个函数使用的变量,肯定要全局变量,不然没法用。

网友L:
这个没有硬性规定的,就是随便用,只要别超了就行

网友M:
你要知道全局变量是存在ram里的,这个资源很宝贵,所以大家都是建议能少用就少用

网友N:
其实说避免全局变量是早先MCU的资源匮乏,现在说实话,随便

网友O:
你全局变量设计还能很大么?现在MCUarm可是不小呢,所以还担心什么,嘿嘿

网友P:
我知道是因为单片机arm比较小,而且有些程序属实可以考虑不用全局变量就可以运行的

网友Q:
因为全局变量用多了,程序看着很乱

网友R:
如果非要用全局变量,你可以考虑结构体,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S:
数量级就是非必要,不用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