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8位PIC单片机做无感无刷FOC

楼主(2022-10-16):
8位PIC单片机做无感无刷FOC

网友A:
8位的目前做不了无感的

网友B:
带传感器的可以做..

网友C:
有点难度,换高级一点的

网友D:
PIC32好像是专门做电机控制的。

网友E:
没问题,8位的也能处理

网友F:
主要是看你处理到什么级别

楼主:
说来说去都是成本的问题。走量的,几毛钱都看的到。30,33的动则一二十元,根本不现实。

楼主:
MCP的单片机貌似8位的都做不了FOC。

网友G:
不过可以做正弦波的。

网友H:
microchip有8位无感方波案例的,如果有量的话可以找原厂

网友I:
8位的做不了无感吧

网友J:
8位也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