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仿真器仿真SH66P51时为什么接收不到发码

楼主(2022-10-16):
用仿真器仿真SH66P51时为什么接收不到发码

网友A:
程序问题吧

楼主:
程序是对的

网友B:
电脑window也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C:
因为操作系统会有延时

网友D:
延迟的话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E:
在全速运行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大发送的数据吗

网友F:
打断点的话可以正常进入接收中断函数吗

网友G:
接收不到正确代码的话 能收到一些乱码吗 或者是任何代码也收不到?

网友H:
如何断定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呢?如果能断定 那就找硬件原因

网友I:
请问数据发送端使用的是什么呢?另外是否确认发送了数据呢

网友J:
能在相应的接收数据代码那边打断点吗?软件有没有报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