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ADC位数与读取电压精度

楼主(2022-10-16):
都知道位数越高,间隙越小

在位数与应用之间该如何取舍

很多时候,只是无奈选择了更高位数的ADC,实际用来,其实没有必要,感觉很多内部自带的ADC足够常规应用了。

各位都是怎么取舍的?

网友A:
位数与应用之间肯定是选择位数啊,就高精度肯定要比低精度强的

网友B:
我觉得现在一般12位的就可以了,完全够用

网友C:
对的,一般内部自带的ADC是完全足够的

网友D:
这个看你应用的要求,有的是要求响应快转换快,可能就需要独立的ADC

网友E:
一般ADC就比如新唐MCU内置的ADC都是可以的,够用的

网友F:
也不算是无奈选择,就是够自己用就行了

网友G:
这个没有取舍的,只有适不适合,如果位数不合适,你必须要换方案的呀

网友H:
建议还是选择自己适用的才好,不然精度不够也不行

网友I:
对啊,一般情况,常规内部自带的ADC就是够用的了,一般都能达到10位以及以上呢

网友J:
我是先看需求,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内部ADC可以,我就选择合适的MCU就完事儿了

网友K:
根据需求来定,还有一些就是可以动态的定。
比如你要做PID调温控制,那么在还距离目标很远的时候那可以粗调,就可以用少一点,比如用8BIT,当接近后改成12BTI更高精度。

网友L:
其实这种都没必要深究,就看你MCU是否符合要求,符合就内置ADC就行了

网友M:
当然,现在很多MCU12位的了,速度也不慢,完全是可以用的

网友N:
位数与应用之间,一般都是取舍与应用

网友O:
这个没有啥取舍与否的,就位数是服务与应用的

网友P:
我一般都是看自己的MCU是否精度够用,够用我就不换了

网友Q:
看你产品需求呗,如果需求要求ADC高精度,高速度,就得换ADC

网友R:
其实没必要追求高位数ADC,这是我理解的

网友S:
一味地追求,就会导致成本不可控,或者成本过高,就不是做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