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TOP和HALT指令执行是在子程序中执行吗?

楼主(2022-10-16):
中颖得看门狗打开后,若堆栈没有溢出,STOP和HALT指令执行是在子程序中执行吗?

楼主:
还有,若是溢出呢?

网友A:
看门狗就是一个定时器,只要设定时间一到,它就会产生复位
若希望它不复位,那就在设定的时间内喂狗。

网友B:
打开看门狗后,STOP和HALT指令执行,当然在子程序中执行也没有问题

网友C:
当看门狗定时器溢出时,会将IC从STOP或HALT模式下唤醒,并使IC复位。

网友D:
溢出的话就系统复位了吧

网友E:
不是栈溢出立马就出异常的,只有在溢出部分被其它线程修改或被使用才会表现出异常来

网友F:
idle函数的栈存储的应该是函数的参数值和局部变量,如果函数执行完毕那么栈空间就会释放

网友G:
STOP和HALT指令在main和子程序中都可以执行,看楼主的位置了

网友H:
看门狗溢出的时候我们一般使用stop指令还是halt指令呢

网友I:
看门狗溢出的话  会在它自己的中断里边进行处理的

网友J:
STOP和HALT指令执行可以在子程序中执行,也可以在主函数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