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终端机所看到的文字都是不对的

楼主(2022-10-16):
想请教大家UART的问题!我的电路(MPC82G516)是经由RXD/P3.0和TXD/P3.1传送与接收资料,透过MAX232后是接到电脑,用线端机来看。但目前所作的设定在终端机所看到的文字都是不对的

楼主:
硬件串口下载电路和STC一样,但是烧写程序软件不太一样

网友A:
波特率不对吧

楼主:
波特率是9600,应该没错

网友B:
哦,那看看你得设定吧

楼主: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250;
      TL1 = 250;
      TR1 = 1;
}

main()
{
      UART_init();
      TI = 1;
      printf("Hello\n");
}

网友C:
是乱码吧

楼主:
是啊,无语

网友D:
硬件流控的问题吧

网友E:
终端和串口助手的差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