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没有电压值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16):
STM32_ADC单通道单次采集,没有电压值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吧.比你自己写靠谱

网友B:
你先用官方的例子跑一个看看能否出结果,如果可以硬件就没问题,那么你软件配置肯定不对了。

网友C:
原因很多 供电对吗

网友D:
先量量到底有没有电压

楼主:
电压在波动,采集不到电压值

网友E:
你读取的是哪个寄存器的值

网友F:
楼主检查下ADC配置代码吧!

网友G(2023-02-21):
单片机的GPIO引脚由于内部电路不同具有不同的模式,一般分为输入模式和输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