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波特率为啥不匹配

楼主(2022-10-16):
用自己做的串口下载线,中颖的成功率很少,老是提示波特率不匹配,但别家的就没问题。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用4800试试,中颖的软件先用4800握手在调高到设定值

网友B:
嗯,把设定值改一下看看效果,毕竟MCU内部RC不是特别高,不能精确产生全部的速率

网友C:
如果使用自己的串口线下载或者纯232转串口下载,需要在IC的TXD上拉一个47k ohm的电阻,这样才好。

网友D:
没有接上IC的时候,电脑的RXD是悬空的,这样通讯的时候会会产生干扰。

网友E:
你的程序是静态的速率,中颖ISP是动态的,由PC发送接口数据动态获取速度,首先速率4800,连接到就切换,切换不成就提示;4800连接不上会等待;

网友F:
我记得有个帖子

网友F: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6259&highlight=

网友G:
晶振偏差太大

网友H:
硬件问题呗,频率偏差太大了。

网友I:
【自己做的串口下载线】是自己做的下载器吧?

网友J:
用别人家的下载器就没问题?那应该是你下载器波特率不准确造成的,找找硬件原因。

网友K:
那得看看是不是你做的串口下载线有问题了

网友L:
你查看一下寄存器是否配置的正确呢

网友M:
波特率不匹配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N:
波特率不能天高了,否则对串口信号处理会存在问题的。

网友O:
一般都是使用11.5292mhz的晶振的。

网友N:
波特率设置的错误了吗

网友P:
可能是你的晶振有问题了,查看是否跟程序设置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