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U启动时间,需要6S?

楼主(2022-10-16):
请问MCU启动时间跟什么有关?

楼主:
我发现我的开发板,上电之后要等约6s时间,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片子PIC18(L)F25_26K83,开发板HPC板子,程序内容如下,只在主循环里翻转电平,利用示波器监控那个翻转引脚,
发现上电之后要等约6s时间,才能有波形输出,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void SYSTEM_Initialize(void)
{
    INTERRUPT_Initialize();
    PMD_Initialize();
    PIN_MANAGER_Initialize();
    OSCILLATOR_Initialize();
    ADCC_Initialize();
    FVR_Initialize();
    CMP1_Initialize();
}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IO_Q1_base_SetDigitalOutput();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while (1)
    {
        IO_Q1_base_Toggle();
        __delay_ms(1);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
}

网友A:
不需要初始化那么多吧,光保留初始化IO口的

网友B:
启动时间不可能那么长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时钟?频率多少?

网友D:
在main 开始时加一个测试口来看时间用了多少进入main

网友E:
检查外部控制信号吧

网友F:
比如复位,芯片的启动程序不可能要用6s

楼主:
我猜你设定了外部晶体振荡器,并且他工作不正常

网友G:
而后因为fail safe 转到内部时钟才正常运行

网友H:
如果软硬件没问题,是不是把烧程序的时间算进去了

网友I:
延时1ms,测出来真是1ms吗,主时钟多少?

网友F:
你的里面应该有很多延时吧。不然不可能的。

网友J:
你这是没配置好吧,难道说是装上了360???

网友K:
只开主时钟和一个IO口,你看看初始化要多久

网友L:
这个说的有些模糊,因为你的初始化程序很多,这里面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E:
你可以做个简单的,只使用端口,其它的不用管,看看进入脚位变化需要多久?

楼主:
好时还是这么长时间,多考虑考虑硬件!反之,软件问题!

网友J:
检查一下震荡电路

网友M:
或者用程序检测一下,最后使用的是哪个振荡器

网友N:
如果是6s,那就废了。

网友O:
不用想,一定是配置错了。

网友P:
单片机的启动过程是加电后,先运行芯片内部固有程序(这个程序是用户访问不到也改写不了的),即启动代码。启动代码程序建立完运行环境后,会去读串口状态,就是用户下载程序用到的各个端口,判断用户是否正在使用端口准备下载程序,如果是,就按用户要求,把用户程序下载到指定地址上。如果不是,就跳转到已经下载过的用户程序入口,从而把芯片控制权交给用户程序。如果是新的芯片还没有下载过,那么就停留在读取串口状态的循环中。

网友Q:
当用keil作为开发环境,创建一个工程时,需要选择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然后Keil会将相应单片机的startup.A51文件拷贝到工程目录下,在编译时,该文件会被编译到最终的目标文件中。一般情况下,这个文件是不需要我们做修改的,保持默认状态即可。

网友R:
MCU中有块叫BootRom的Flash空间,其存储内容在芯片供应商出厂前已固化好,对于用户来讲是不可更新的,用户可以对使用内容进行配置,配置信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UCB(User Configuration Block),BootRom会根据UCB中的配置信息后会执行相应的动作,如PC指针跳转到特定地址,使能HSM等功能。

在BootRom中有一块称为SSW(Start SoftWare)的内容,当芯片发生复位后,MCU第一个被执行的软件就是SSW,SSW在主核上运行,此阶段其他核是被Halt住的。

SSW会读取用户配置的启动模式寄存器,根据配置方式,执行完相关操作后,跳转到用户程序(main.c)或者进入测试模式。

网友S:
当我们把一个引脚 BOOT0 拉高的同时,重新给芯片上电或复位,就会触发Boootloader进入运行。此时我们通过单片机的串口就可以把新程序发送给单片机,发送完后把 BOOT0 拉低,再复位单片机,新程序就会运行起来。

网友T:
Startup Code 可以译为启动代码。单片机上电或复位后最先执行的一段代码。一般主要会完成堆栈指针的设置,复位向量的获取和加载,然后初始化变量,最后跳转到用户代码。

网友U:
第一步:CPU先读取运行iROM里面固化的启动代码BL0,进行一些基本的初始化,比如初始化PLL和时钟,关闭看门狗初始化堆栈,将flash中BL1的代码加载到IRAM中,跳转到IRAM中BL1的执行地址执行BL1。

第二步:在BL1中初始化硬件设备,初始化串口,初始化SDRAM,将flash中BL2的代码加载到SDRAM中,分配堆栈空间,设置好栈跳转到SDRAM中BL2的执行地址执行BL2。

第三步:初始化本阶段使用的硬件设备,初始化MMU,检测系统内存映射, 将内核和文件系统从Flash读取RAM中,为内核设置启动参数,加载内核,挂载文件系统。

网友V:
你这工作不正常吧,初始化这么长时间可能是外部晶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