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想存一些数据到片内FLASH

楼主(2022-10-16):
重新下程序的时候,可以保护好这些数据不被擦除么?该如何操作~

网友A:
你可以把数据放在你定义的flash里,就在你固件大小之外的区域

网友B:
你外置个flash不就把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C:
可以的,就放在比如你固件20K,flash大小30K,你把数据放在20K之后就行

网友D:
你要记得,下载程序要选择局部刷新才行,不然就没了

网友E:
这么做是为了省个flash芯片么?

网友F:
其实我这边建议,如果你要是操作不顺手,还不如用外置的flash好些

网友G:
单片机的flash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得看你数据是什么类型的,比如修改起来频繁,不建议存在flash里

网友H:
当然可以了,你只要不存在程序固件大小之内就行的

网友I:
下程序不被擦除那部分啊,你要在擦除的时候选择部分擦除才行

网友J:
是可以,但是内部flash你还需要解锁,然后擦除,写入,再关锁,慢呀,还不如外置呢

网友K:
烧录的时候可以选择烧录区域的,然后根据固件大小确定后,在末尾端作为你的存储Flash。

网友L:
看你用哪个编译器,如果用keil的话,可以选择局部擦除的

网友M:
当然可以了啊,不全擦就可以了,用多少擦多少就OK

网友N:
可以保护你需要的数据不被擦除的,就是烧录的时候设置一下要擦除的范围

网友O:
你要保证你的数据存放位置不会被程序所占用才行

网友P:
建议楼主把数据存放在后几页的flash里,能好一些,而且还不能设置全部擦除

网友Q:
可以下载程序要选择局部刷新就行了

网友R:
要在擦除的时候选择部分擦除才行

网友R:
只要不存在程序固件大小之内就行

网友Q:
内部flash操作起来比较麻烦,能用外部不建议用内部的

网友S:
是想要保存到芯片的flash中吗

网友T:
把重要数据存在了spi接口的1M flash上更可靠的。

网友U:
一般不建议用内部FLASH,可以外挂一块FLASH。

网友V:
先得写一个读写FLASH的函数专门去存放它

网友W:
内部FLASH都是按扇区擦除的,不同型号,扇区大小不同。

网友X:
数据写入Flash问题,一般过程是:Flash解锁->Flash擦除->Flash写入->Flash上锁,这些都可以使用库函数来完成

网友Y:
保存数据的时候,需要接触写保护的。

网友Z:
可以的,但是偏移地址尽量大点,以免一下正常的代码。

网友AA:
把数据放在固件大小之外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