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读取ID成功率很低

楼主(2022-10-16):
STM32F103.+SW接口烧录程序,但是JLINK通过SW接口连接芯片读取ID成功率很低

网友A:
烧录程序的成功率呢

楼主:
烧录程序的成功率更低,但有时还能烧录进去

楼主:
大部分情况都是我烧录程序或连接芯片时,KEIL就卡住了

网友B:
提示什么

楼主:
"No Cortex SW Device Found"

网友C:
线有问题?

网友D:
还是usb驱动电流弱?

网友E:
换个接口和较短的线试试

网友B:
电源问题可能性最大,其次是硬件设计、线缆质量

网友F:
有可能是TMS和TCK两根线有点长。

网友G:
供电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H:
我发现用JLink经常出现这种问题,而且还经常锁死单片机,用STLink就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H:
电源,数据线,看看哪儿的问题。电源指的是的USB接口供电问题。换个接口,然后数据线。

网友I:
感觉sw口稳定性不好

网友J:
改用jtag吧

网友K(2023-02-22):
采用读取时钟IO来向模块DI口变换高低电平来看程序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