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II2接口传感器,得不到应答

楼主(2022-10-16):
抓取了时序,MCU发送的数据,跟手册一致,

但是得不到响应,

这个怎么处理合适?i2c是用io模拟的

网友A:
感觉还是时序没对上,注意下该延迟的地方

网友B:
你要是确定时序对了,那你需要看看传感器供电是否正常,或者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C:
这就不好弄了,因为你说MCU时序正常,那么就是I2C没收到数据了呗

网友D:
你可以用硬件的I2C试试,看能否正常嘞

网友E:
我担心你可能还是MCU的时序不正确,不然也不能不响应呀

网友F:
你可以这样,你这个传感器在别的MCU上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G:
你换个MCU的接口呢,比如你之前用的PA1和PA2,那么现在用PB6和PB7试试

网友H:
I2C用模拟的方式很容易出现时序不对的情况

网友I:
你可以找传感器厂家要个驱动代码,你移植一下试试

网友J:
你最好是焊线上去,而不是用杜邦线,杜邦线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K:
响应部分的时序也和手册一致么?就应答方面

网友L:
感觉还是时序没对上

网友M:
是不是时序没对上,或者看看传感器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N:
可以用硬件的I2C试试,看能否正常

网友L:
是不是时序没控制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