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在线对多个PIC烧录的问题

楼主(2022-10-16):
想实现在量产时对多个(>8)PIC芯片烧录,烧录器用PK4,软件用IPECMD,能实现吗?

网友A:
那烧录器上能弄几个?

网友B:
这个不支持 同时多个烧录吧

楼主:
多个PK4同时对多个PIC烧录,一一对应的

网友A:
原来如此,这个可以。

网友C:
哈哈,那一个电脑能同时挂多个?

网友D:
理论上可行,用IPECMD批处理

网友E:
应该可以的

网友F:
如果烧录多的话,还是建议用专门的烧录器(PM3),毕竟PICKIT4是属于开发工具

网友G:
建议用专门的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