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计数器

楼主(2022-10-16):
6个模块公用1个计数器。  每隔模块只有一个16位的CCAP。
我有疑问。我要设置成6个定时器,那么设定好了CCAP后,计数器在哪里,不会是那个公共计数器吧,要是公共计数器的话,还不乱套啊

网友A:
单片机为什么一般使用T1来波特率发生器,不使用其它的定时器?

网友B:
3.3V的m806-64采用笙泉8051 ICE的接口仿真不会有事?

网友C:
短时下载时用5V电压会不会烧芯片

网友D:
用ICE 选对型号,会出来向对应的电压,选者MA806-64  电压为3.3

网友E:
短时用5V 也不会烧坏IC.

楼主:
哦,这样啊,明白了

网友F:
可以理解为时钟么

网友G:
计数器就是那个公共计数器。
要定时设CCP捕抓寄存器数据。

网友H:
短时用5V不会烧坏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