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多个IO状态,同时读取,是否会有冲突

楼主(2022-10-16):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状态的产生不适严格的同时  所以我认为只要中断函数足够干净 就没有问题

网友B:
设置一些全局变量作标志,这样各线程根据这些标志的状态来作出相应的处理。

网友C:
可以多设置一些标志位 仅仅在中断中进行置位操作即可

网友D: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有必要跑系统了 建立多个线程进行处理

网友E:
在考虑实际硬件的情况下,非常考验楼主的编程水平了。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操作起来很不好把握这个时序

网友F:
我想象的应该就是进入了同一个中断,然后可以在中断里边判定具体是哪个引脚 然后置位 然后跳出中断 在主循环中进行处理

网友G:
不会啊,读的都是寄存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