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ck64mc105问题

楼主(2022-10-16):
使用dspic33ck64mc105,使用PGD3口进行编程,8mhz的外部晶振,现在的问题是能下载程序,不能仿真。仿真时提示 晶振与PGD口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在此请教了!!

楼主: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The most common causes for this failure are oscillator and/or PGC/PGD settings.

楼主:
看不懂英文,真的是硬伤呀。怎么破

网友A:
配置位没设置好吧

网友B:
目标设备还没有准备好进行调试

网友C:
在继续之前,请检查您的配置位设置并对设备编程。这种故障最常见的原因是振荡器和/或PGC/PGD设置。

楼主:
之前可以仿真调试,配置位没有修改过,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D:
看了楼主的现象,确实比较奇怪,不知道咋回事,没看明白。

网友E:
配置字里面的调试口没有选对

楼主:
配置字里面,每问题,以前用过的,

网友F:
竟然又好了,神奇。

楼主:
是的,哪里也没有修改,仿真有两个选型,都用了一下,总有一个可用

网友G:
看不懂英文是硬伤

网友H:
首先考虑硬件焊接是不是有问题 裸板电路板质量是否过关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竟然又好了,神奇。

如果是莫名其妙好了的话那么很可能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J:
程序如果无法下载的话 应该不是晶振引起的 可能是下载引脚有问题

网友K:
是不是目标芯片的选型出现问题了 和实际使用的不相符啊

网友L:
在报错的时候周围环境是不是有强磁场了?

网友M:
这种故障最常见的原因是振荡器和/或PGC/PGD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