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其他的功能没发现有问题

楼主(2022-10-16):
我用的是sh79f166a的芯片,之前在同一块板子上做过测试,3V的工作电压能有2.9V的IO高电平,今天在看信号时发现IO的高电平只有150mV,输入改成5V的,也只有250mV,但其他的功能没发现有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下测试,用
void main()
{
        P0SS                =        0x00;
        P0CR                =        0xff;
        P0PCR        =        0xff;
        P0                =        0xff;

        while(1)
        {
                P0 = ~P0;
        }
}

还是一样

网友A:
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B:
修订下问题,刚刚我犯了个低级错误,表笔开了衰减。。。电压不是150mV,是1.5V,但是问题还在,之前测得是2.9V,少了一半~~

网友C:
你不会一直输出1呀!干吗一会1一会0,自然就是一半的电压了。
示波器看看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D:
万用表是会骗人的!

楼主:
一直输出1,示波器还是显示一半,我用了下万用表有2.9V。。。没看懂

网友E:
用万用表有2.9V,用示波器只有一半。。。

网友F:
P0 = ~P0;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G:
是否是取反的意思?

网友A:
你周期取反,输出应该是方波了,肯定是一半的电源电压了。

网友H:
至于你说万用表是2.9V,示波器是1.5V,我不懂,谁知道你怎么测试的。

网友I:
万用表不是很准 不能只看表的数据

网友C:
万用表测直流量,你输出个方波一高一低取平均就一半电压。

网友J:
首先要对裸板进行检查 是不是印制板哪里有短路现象了

网友K:
楼主是说所有的io口都是这个现象还是只有特定的某一个是低电平了呢

网友L:
楼主有没有接外部的上拉电阻呢?如果没有接,那么看一下引脚配置的模式

网友M:
这种输出测量是不能用万用表的  除非一直是高电平或者一直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