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32MK PPS引脚配置问题

楼主(2022-10-16):
PIC32MK 芯片的数据手册,IO引脚PPS配置表格下面的注释写着,此选择在64pin设备上不可用。请问,64引脚的PPS配置和100引脚的不一样吗?

网友A:
你要看它这个note 1标记打在什么地方..

网友B:
100pin的引脚多, 而64pin的引脚少. 因此在100pin上有的引脚 在64pin上就是没有的,所以在64pin上就不可用...

网友C:
配置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D:
可用不可用的 不一定的

网友E:
要看引脚定义啊

网友F:
他们配置的方法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G:
请问什么叫做PPS配置

网友H:
看看64pin的有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I:
因为64引脚的器件没有这几个引脚

网友J:
它们配置的方法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