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磁阀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2-10-16):
前几天拆了一电磁阀
只是一组线圈,骨架和里面的一个“芯”
请问,电磁阀的线圈,多和少,对阀的影响是什么呢

网友A:
额,是不是“右手螺旋定则”???

网友B:
电磁感应呗,就这么个事情

网友C:
线圈多,电磁阀的力道就大

网友D:
这线圈的数量一般都是控制力度的

网友E:
一般这个芯都是铁的,因为需要电磁感应

网友F:
线圈多就电流大,可以让芯快速反应

网友G:
你可以上电试试嘛,不同线圈的匝数,反应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H:
我知道电磁阀的线圈越多,越贵,而且阀的力度很大

网友I:
你这个问题可以问问电磁阀的厂家的

网友J:
就一个简单的电磁感应,线圈越多磁性越强的

网友K:
一般影响就是阀是否能快速开启或者关闭,同时力度是否合适

网友L:
电磁感应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