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烧录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2-10-16):
ATSAMD21G18系列的单片机,焊到板子上后 一直无法下载程序 ,
我用Jlink 连接  ,上电后给SWD接口 一插上Jlink接口调试口后 ,Jlink过几秒钟就挂了,灯不闪了

网友A:
外部供电?

楼主:
无论是外部供电还是Jlink供电 都这样

网友B:
无法烧录程序,
检查电源口?

楼主:
电源口 没有短路

楼主:
外部的32K晶振后面的电容 ,原来是10Pf的电容 我手上只有12Pf的 就换成12PF的电容了,这个不知道会影响不,

网友C:
复位引脚没有加电容,这个在有的单片机上会有影响,不知道这个芯片会不

楼主:
芯片被锁死了吗?

楼主:
现在我看到SAM BA 可以通过USB或串口烧写程序
但是不知道是否支持这款芯片,

网友B:
如果用SMA BA烧写的话 是直接买回来就可以烧写呢还是得 先烧写个Boot才能用SAM ba这软件

网友D:
JLINK没用过,我这边调试atsam一般是通过 ATMEL ICE这个工具来的!

网友E:
测试下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F: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mel-ICE_UserGuide.pdf
参考这个文档上面SWD接口连接要求
更多操作

网友G:
芯片被锁死了吗

网友H:
首先查找原理的原因 看看是否产生了大的灌电流

网友I:
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啊?

网友J:
jlink一个红灯一个绿灯 全部都不闪了吗

网友K:
重新上电的话 jlink还可以闪烁几下吗 还是说已经被冲挂了

网友L:
考虑放弃swd接口 飞线试试jtag接口  是否 也存在这个现象呢

网友M:
电源地 仿真器地应该可可靠连接在一起 并且不能给仿真器灌电流

网友N:
打开JLINK壳子,观看一下接口芯片或者电阻有没有被灼烧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