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如何恢复初始默认窗口

楼主(2022-10-16):
MPLAB X  不注意把窗口搞乱了 问下如何恢复到初始默认窗口  还有MPLAB X的系统缓存在什么位置,是否清除后可以解决

网友A:
在工具栏窗口里面有个重置窗口

网友B:
配置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C:
嗯,可以解决好多配置繁琐工作

网友D:
另外MPLAB X支持AVR ARM ,可能以后就用MPLAB X了

网友E:
看下图。。X IDE里面reset界面很容易的。

网友B:
自己定制化界面也不错

网友F:
工具栏窗口里面有个重置窗口

网友G:
打开matlab,点击“home”按钮。在右侧可以看到“layout"(布局),点击进入。里边就有默认布局的设置

网友H:
在新版本中(2013及以后)默认布局中没有command history窗口,我们通过以下设置添加。
选择three column,然后在下面点command history,在docked前打勾。

网友I:
选中菜单栏中的desktop---desktop layout---default

网友J:
是matlab还是maplab

网友K:
有没有办法可以调试时源码和变量窗(watch)同时显示呀

网友L:
先从工程里点出Watch,然后单击左上角,点Dockable,在往右下角拖动就是了!

网友M:
【desktop】-> 【desktop Layout】 -> 【default】

这样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了,回归到默认的界面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