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为什么DMCI不能用?

楼主(2022-10-16):
我使用的是MPLAB X IDE V5.25,打开的项目是AN1078 无感FOC控制PMSM,编译可以成功,想使用DMCI来查看波形,但是电机加载配置文件的时候,总会提示错误

网友A:
DMCI是比较老的方法了

网友B:
你可以看AN1078 tuning guide的文档。

网友C:
不过目前比较新的方法是使用X2CScope了。

网友D:
联系你最近的Microchip office的FAE/ESE, 他们会手把手的教你使用最新的工具的。。

楼主:
十分感谢,我去了解学习一下。

网友E:
DMCI没有X2CScope稳定, 所以,现在做dsPIC都切换到X2CScope上来了...

网友F:
你可以联系最近的Microchip ESE,他们会帮助你的.

网友G:
DMCI不如X2CScope稳定

网友H:
使用X2CScop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