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计算ADC的转换时间,采样时间

楼主(2022-10-16):
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回下,怎么计算ADC的转换时间,采样时间。1KHz的信号,高脉冲最多可以sample多少个点?

网友A:
有几个参数需要确定:
1、ADC的采样率。
2、高脉冲宽度。

网友B:
这两个参数的话就基本可以计算高脉冲时能采到样点数

网友C:
ADC的采样和转换时间可以从数据手册中查到。

网友D:
高脉冲可以才几个点的简单计算方法是:高脉冲宽度/采样周期。这种计算方法可能存在1~2个点的误差。

楼主:
如果认为转换时间是从采样到输出数字码的时间,那么实际的转换时间就是1/Sample Rate,这个值是ADC自己的特性。

网友E:
如果指代的是采样之后的实际转换时间,那么就要查手册了

网友F:
一般这个数据我们并不是很关心,因为对系统并没有参考价值,知道了实际的Sample Rate是最重要的

楼主:
采样时间是需要从D/S当中查到的,这个数值是和IC设计时候的采样保持电路有关,在D/S当中都会有具体表述。

网友G:
通过计算单位时间内脉冲的个数和高脉冲所占的比例可以得到单位时间按高脉冲所占的时间,将单位时间内ADC采样的数目(用Sample Rate来计算)乘以高脉冲所占的时间就能得到结果。

网友H:
如果看成流水处理的话,两个样点的时间间隔就是采样的时间间隔,存储和转换的时间可以不必过多考虑

网友I:
从第一个样点确实会滞后一些 ,应该不影响你的处理

网友C:
这个看手册的都有讲的,一般为13个时钟周期的

网友J:
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律,至少2K的采样频率才行。

网友K:
我印象中手册中有公式可以计算的

网友L:
跟被采样信号的频率 有关

网友M:
要综合考虑  不要纠结单个时间定义

网友N:
联系被采样信号进行定夺

网友O(2023-02-21):
将单位时间内ADC采样的数目(用Sample Rate来计算)乘以高脉冲所占的时间就能得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