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不能当普通输出使用了

楼主(2022-10-16):
我使用PIC33EP单片机开启PWM1H/L和PWM2H/L的时候,PWM3H/L不能当普通输出使用了

楼主:
芯片上电时,不开启PWM的话是PWM3的IO端口是可以当正常输出使用的,一开启PWM1和PWM2,PWM3的IO就被拉低了,软件无法拉高,这是为什么,是可以配置的吗

网友A:
IOCON3 也就是PWM3的IO控制寄存器没有配置成由IO控制

楼主:
IOCON1/2/3 这3个寄存器分别控制PWM1/2/3的。。

网友B:
可以的.你仔细看一下IOCONx这个寄存器.... 里面有一位,可以指定这个PWM引脚是作为普通IO还是驱动为PWM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有配置位可以指定

网友D:
应该是可以配置的

网友E:
三个pwm输出有相关引脚的复用情形发生吗

网友F:
单独对pwm3再次配置不知道是否能有效果

网友G:
各个功能模块的初始化顺序调整 一下

网友H:
楼主在初始化pwm模块之后需要单独对pwm3的这个引脚进行初始化

网友I:
这个引脚如果没有用在pwm1和pwm2里边的话 那么我们考虑他的初始化是有问题额

网友J:
请问在开启PWM以后,按键就失效了,能观察到引脚是否被拉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