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LCC驱动程序怎么移动到图形控制器?

楼主(2022-10-16):
正在从LCC驱动程序移动到图形控制器。我将采取更高的决心。我想要双缓冲。和声有SSD1926。这似乎没有足够的**力。爱普生S1D13517看起来可以工作,但它是旧的。我需要一些生活的产品。我应该看一些更新的东西和一个司机端口吗?

网友A:
如果您需要高分辨率的液晶显示器,因此不能使用LCC。

网友B:
评估使用基于ARM的CPU类似零件从飞思卡尔。这个零件有您需要的所有功率和外围设备,并且有真正的LCD控制器和更高的速度。

网友C:
总的BOM成本较低或相等

网友D:
用一个新的CPU从头开始是太晚了。

网友A:
可以,但是更大的显示需要外部SRAM($$$),双缓冲区甚至更多

网友C:
还有更多的CPU时间保持刷新

网友E:
这使外部驱动程序更便宜,开销更小,就我而言

网友F:
我想知道Harmony支持的两个都是ol。从MLA进口的芯片

网友G:
我有外部闪存工作在旧的MLA代码和和谐。我还没有搬到V1.07。它不会改变与LCC驱动程序一起使用的SRAM的经济性。

网友H:
SSD1963可以手动,但不是双缓冲。

网友I:
实际上,我们发现,使用较小的分辨率,可以通过使用Scroll(开始帧)命令“欺骗”到双缓冲模式中。

网友B:
是的,这就是我用SSD1963做双缓冲的原因。

网友F:
在WVGA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RAM来执行此操作。

网友J:
多缓存的话,可试试瑞佑的液晶控制器:RA8889,内有16MByte的SRAM,有足够多的缓存处理各种显示效果,简单可靠。

网友K:
评估使用基于ARM的CPU类似零件从飞思卡

网友L:
更大的显示需要外部SRAM

网友M:
图形控制器图形处理单元(英文缩写GPU)是专用于以计算机游戏为代表的实时图像处理的算术单元或处理器。

网友N:
闪烁是图形编程的一个常见问题。需要多重复杂绘制操作的图形操作会导致呈现的图像闪烁或具有其他不可接受的外观。双缓冲的使用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O:
多缓存会不会造成数据处理上的困难?

网友P:
引用 网友F:
在WVGA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RAM来执行此操作。

如果说是没有足够的RAM来执行此操作,那么一般最少需要多大的ram才可以满足要求呢

网友Q:
楼主对图形显示的分辨率有具体的要求吗 这涉及到LCC的选用

网友R:
双缓冲在这个图形控制器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