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_BLE开发板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2-10-16):
拿到AVR_BLE开发板后下载官方例程,和手机进行通信,串口助手显示能接收到手机发送的消息,手机也能接收到串口助手发送的消息。

楼主:
但是当我打算用AVR_BLE的串口2与另一块单片机通信,会出现乱码。

楼主:
上图中左侧为AVR_BLR的虚拟串口,右侧为ATMEGA4809的虚拟串口。

楼主:
上图为AVR_BLE例程中我进行修改的部分,可以看到[UART_CDC].Write是正常执行了,使得串口COM8能够接受消息,而[UART_WB].Write即USART2.Write也执行了,但是在ATMEGA中出现了乱码。

楼主:
我使用了ATMEGA4809的串口1与AVR_BLE进行通信,随后用串口3输出至虚拟串口与串口助手通信,代码如下。

网友A:
示波器看过波形吗

网友B:
共地没?看图片你只接了发和收两个引脚吧?

楼主:
后面我把地连上了,结果一样

网友C:
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吧

网友D:
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E:
有没有共地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当我打算用AVR_BLE的串口2与另一块单片机通信,会出现乱码。

是在串口2可以正常通讯的情况下,串口1出现的乱码吗

网友G:
单纯从硬件上来看,两个串口并没有冲突的地方

网友H:
这两组串口都是使用的虚拟串口吗

网友I:
建议楼主对比一下两组串口的输出波形有何不同

网友J:
我晕,这是在罐水帖吗?不一次说完问题。

网友K:
在两个串口发送数据的函数之间加一个小的延时函数

网友L:
检查一下两块单片机板之间的地线是否可靠连接 另外串口的地线是否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