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网络通信

楼主(2022-10-16):
现在做一个项目,要用到的是ENC28J60网络模块,用SSI驱动,且要移植LwIP协议,请问我现在该怎么做?

网友A:
这个你就要好好找找资料了,把芯片的数据手册看懂了。

网友B:
同意先找资料看看!!!enc28j60用的很多。可以上网找找这个方面的例子,不过移植可能要费点功夫

网友C:
关于嵌入式网络设计大概步骤为:
1.硬件网卡驱动的开发
2.TCP/IP协议的移植
3.网络应用程序的编写

网友D:
但是如果我的硬件网卡驱动参考网上的代码修改好了,你怎么去确保网卡驱动是成功的呢?

网友E:
网卡可以配置成回环模式(Loop-back),配置好后,自己发送看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F:
先看手册,在理解协议,后看例程,大概懂了思路后写程序

网友G:
直接通信不久行了么?

网友D:
你可以根据相关的例程来修改的。

网友H:
买个开发板,例子读一读就好了

网友I:
不过ENC28J60不带协议,用起来麻烦,消耗系统资源多

网友J:
确实一般都是在数据手册里面都有了。28J60帮不上。

网友B:
可以参考别人的代码,看懂代码可以通过手册,然后就是理解协议,编程思想非常重要。

网友K:
可以根据例程来修改,移植

网友J:
楼主说的是以太网吗

网友I:
看芯片的手册  应该不难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同意先找资料看看!!!enc28j60用的很多。可以上网找找这个方面的例子,不过移植可能要费点功夫
...

确实说的很到位,先查资料,在看程序进行测试移植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