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模块接收数据丢包很严重

楼主(2022-10-16):
最近在测试基于中颖SH99F01的电力载波模块,发现在电力线环境中加入开关电源后,模块接收数据丢包很严重。

网友A:
模块怎么做的

楼主:
模块是根据中颖官网提供的资料做的一样的。不知道哪位有遇见过,有什么解决方法没?

网友B:
有电路图吗

网友C:
产生丢数的原因主要是开关电源的开关信号对载波信号的干扰

网友D:
数据手册里就有电路图

网友E:
看来开关电源的干扰比较大

网友B:
嗯,同频干扰

网友F:
开关电源干扰杂波信号>有效的载波信号

网友G:
对,信噪比概念,一般要稳定通信,有效信号要大于干扰信号

网友A:
开关电源加滤波电路,滤除开关信号对线路的干扰

网友H:
增加载波模块发送功率,如果芯片做的好增da发送功率就可以解决。

网友A:
对,增da发送电压VHH

网友I:
可以测试一下数据线的信号质量,开关电源有没有干扰到。楼主有没有使用到FRAM芯片了

网友J:
存在电磁干扰吧,加点屏蔽试试。

网友K:
电线传输的最大距离是300米,在传输工程中会有信号衰减。

网友L:
可能是带有滤波功能的家电设备对网络信号造成了阻碍。

网友M:
线路较差,数据的损失量就会非常大。

网友N:
没有做过电力载波。可能是你的滤波问题

网友O:
电力猫是通过电力线传输数据的。

网友P:
有其他大电器接入,电流波动会影响数据信号的正常传输。

网友Q:
你可以检查下是否在家里用了一个大功率的电器

网友R:
丢包是需要校验的,是校验不通过吗?

网友S:
无线电力猫信号稳定吗?

网友T:
开关电源噪声太大了吧

网友U(2023-07-26):
是不是环境有干扰

网友V(2023-09-28):
建议加屏蔽网吧

网友J:
发生丢数的缘由重要是开关电源的开关旌旗灯号对于载波旌旗灯号的滋扰

网友W:
开关电源加滤波电路,滤除开关旌旗灯号对于路线的滋扰

网友V:
应该是数据传输线没有做好相关处理导致的

网友X(2023-10-28):
是不是电源数据干扰导致的问题发生的

网友Y:
Increasing the transmission power of the carrier module can solve this problem if the chip is well done。

网友Z:
电路图包含在数据手册中

网友AA(2023-12-05):
对于,信噪比观点,一样平常要不乱通讯,有用旌旗灯号要大于干扰信号

网友AB:
电线传输的最大间隔是300米,在传输工程中会有旌旗灯号衰减。

网友AC:
开关电源滋扰杂波旌旗灯号>有用的载波旌旗灯号

网友AD:
没有做过电力载波,大概是你的滤波問題

网友T:
开关电源干扰很大,可以在开关电源前端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T:
电力载波通信的稳定性本身就不太好。

网友T:
最好是不要用开关电源

网友AE:
有可能是带有过滤功能的家用电器对网络信号造成了障碍。

网友AF:
路线较差,数据的损失量就会相当年夜。

网友AG(2024-01-04):
在开关电源设备上加装滤波器等抗干扰设备,以减少其工作时产生的电磁噪声

网友AH:
对电力载波模块的接收部分进行改进,增强其抗干扰能力。

网友AI:
丢包一般是通讯设计问题

网友AJ:
电猫通过电线传输数据。

网友AK(2024-02-18):
有其他年夜电器接入,电流颠簸会影响数据信号的正常传输。

网友AL(2025-08-30):
模块接收丢包严重,可能因信号弱(调整天线 / 缩短距离)、信道干扰(换信道)、波特率不匹配(校准速率)、电源不稳(加滤波电容)。也可能是接收缓冲区小(增大缓存)、程序处理慢(优化代码),或硬件故障(换模块测试)。逐步排查可解决。

网友AA:
检查模块通信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等,确保信号稳定。

网友AM:
可能是模块之间的通信不稳定或信号干扰,检查传输线路和通信协议。

网友AE:
线路状况不好会导致数据损失多,传输不稳定。

网友AN:
信噪比是衡量信号质量的指标,通信稳定需确保信号强度超过干扰。

网友AO:
先排查硬件:检查模块供电是否稳定,接线有无虚焊、接触不良,天线(若无线)是否松动或位置不佳,信号受干扰会致丢包。
再看参数配置:确认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等通信参数与发送端一致,参数不匹配易丢包;也可降低数据发送速率,避免模块处理不及时。
最后查环境:远离强电磁干扰源,如电机、变频器等,减少信号干扰导致的丢包。

网友AP:
开关电源可能产生较强干扰,需优化滤波措施提升载波信号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