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RTC闹钟的中断

楼主(2022-10-16):
有关RTC闹钟的中断,就是要求每一个小时整点产生一次RTC闹钟中断,前几个小时正常,可后面就不产生RTC中断,各位指点下.

网友A:
肯定是处理中断处理的不对了。

网友B:
你这样每次中断后,你重新初始化一次这个配置。

网友C:
楼上好建议,毕竟中断次数太少,每次中断处理结束后再执行一次初始化还是可以的。防止配置失效。

楼主:
给你看下,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 2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2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RTC闹钟-------------------------------------------------------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Alarm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键盘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蓝牙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BLE_INT_EXTI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恢复出厂按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if WATCHDOG_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WWDG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TIM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6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if LOCK_WITH_FINGERPRINT
        // 指纹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FP_MODULE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TIM4读卡-------------------------------------------------------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7;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8;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onsole串口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9;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void RTC_Alarm_IRQHandler(void)
{
        keylock_t * keylock=Keylock_Msg_Accept();

        RFID_ChkCard_Disable();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A) != RESET)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A);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System_Sleep_Disable();
                IntWakeupSce.Sys_sync_flag= SYNC_RECYCLE;
                }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B) != RESET)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B);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if (keylock->lockedflag == TRUE)
                {
                        IntWakeupSce.lockedrelease = TRUE;
                        }
                }
        #ifdef CHECK_WAKEUP_MODE
                wakeup_mode |= WAKEUP_BY_RTC;
        #endif

void RTC_RandomPwUpdate_Alarm(void)
{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
        RTC_AlarmTypeDef RTC_AlarmStruct;

        APP_TRACE_DBG("%s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RTC_G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truct);
        RTCTime_AddCalculate(1, CALCULATE_HOUR, &RTC_TimeStruct);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RTCAccessCmd(ENABLE);
        RTC_AlarmCmd(RTC_Alarm_A, DISABLE);
          RTC_AlarmStruct.RTC_AlarmTime.RTC_H12 = RTC_TimeStruct.RTC_H12;
          RTC_AlarmStruct.RTC_AlarmTime.RTC_Hours = RTC_TimeStruct.RTC_Hours;
    RTC_AlarmStruct.RTC_AlarmTime.RTC_Minutes = (RTC_TimeStruct.RTC_Minutes + 10) % 60;
    RTC_AlarmStruct.RTC_AlarmTime.RTC_Seconds = 0;
        RTC_AlarmStruct.RTC_AlarmDateWeekDay = 0x31;
          RTC_AlarmStruct.RTC_AlarmDateWeekDaySel = RTC_AlarmDateWeekDaySel_Date;
          RTC_AlarmStruct.RTC_AlarmMask = RTC_AlarmMask_DateWeekDay| RTC_AlarmMask_Hours;
          RTC_SetAlarm(RTC_Format_BIN, RTC_Alarm_A, &RTC_AlarmStruct);
          RTC_WaitForSynchro();
        RTC_ClearFlag(RTC_FLAG_ALRAF);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RTC_ITConfig(RTC_IT_ALRA, ENABLE);
          RTC_AlarmCmd(RTC_Alarm_A, ENABLE);

我这里改成10分钟一次.
本来我要的是1个小时一次中断

网友D:
应该还是中断配置没对

网友E:
估计是程序哪里跑丢了

网友F:
程序跑飞了 有可能是数据类型的问题

网友G(2023-02-21):
RTC时钟的闹钟需要借助中断的方法来完成

网友H:
stm32的rtc具有哪些功能

网友I:
RTC为什么使用LSE时钟源时间不走

网友J:
每次都初始化也是可以的,毕竟一小时才触发一次

网友K:
stm32的rtc与外界时间怎么校准的

网友L:
RTC的秒中断还会产生吗

网友M:
stm32自带的rtc怎么使用

网友N:
中断处理的问题吧

网友O:
rtc时钟 多久设置一次合适

网友P:
RTC时钟 必须要用中断吗?

网友Q:
如何用stm32实现使用中断exti按一下实现一个功能

网友R:
stm32f407怎么设置rtc的秒中断

网友S:
STM32断电之后RTC的秒中断还会产生吗

网友T:
中断处理的不对吧

网友U:
STM32的RTC能产生毫秒级的中断吗

网友V:
STM32的RTC,能做毫秒计时吗

网友W:
STM32的RTC 怎么用才能稳定

网友K:
stm32f4进入中断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X(2024-01-09):
RTC时钟的闹钟需要通过中断的方法来完成

网友Y:
我认为中断配置仍然不正确

网友Z:
程序失败了,可能是由于数据类型的问题

网友AA:
在每次这样的中断之后,您都要重新初始化这个配置。

网友AB: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AC: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AD: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AE: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AF: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AG: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AH: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AI: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AJ: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AK: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