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bootloader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2-10-16):
有一个boot程序和一个app程序,
app程序偏移了0x1000,把两个hex文件稍微合并了下,
程序也能够正常跳转。

那如果app程序里有中断,是不是需要对中断向量表做一些处理啊?

网友A:
app程序单独跑呢

楼主:
app程序单独跑没有问题,加了上述的boot之后没有正常工作。。。

楼主:
注:芯片是PIC16F系列的,IDE用的MPLAB + HI-TECH C

楼主:
解决了,看其他大神boot源码看到的一种思路
; ********************************
_V_INT_LOW CODE 0x0018
  bra 0x0218     ;Re-map Interrupt vector
; ********************************

因为boot程序没有用到中断,所以在boot程序的中断里直接跳到app程序中断函数地址开始执行。

网友B:
没看懂啥意思

楼主:
这样如果app程序产生了中断,会先调用boot程序的中断处理函数,然后跳转到app程序中断函数进行处理。

网友C:
汇编BOOTLOADER,网上就有现成的可用;

网友D:
C语言需要自己动手写了,不难搞定

楼主:
microchip。com/forums/m424874。aspx
可以参考下(。换.),我也是按照源码思路改的。。。

网友E:
如果没有向量重新映射功能,需要从BOOT中断向量处跳转到APP的中断向量

网友F:
有冲突的话就处理一下

网友G:
C语言需要自己动手写了

网友H:
还有一个优先的问题

网友I:
存储空间的地位也不相同

网友C: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J:
楼主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呢?

网友K:
有现成的汇编BOOTLOADER

网友L:
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