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N32L436新建工程模板

楼主(2022-10-16):
1.新建模板工程
准备工作:软件开发套件必须提前在官方ftp服务器上下载好。
1.1创建文件夹及复制文件
①库文件。创建文件夹”N32L436Template”,并在其中创建子文件夹”FWLIB”。将firmware\n32l43x_std_periph_driver下的inc和src复制到”FWLIB”文件夹。
②启动文件。在文件夹”N32L436Template”中创建子文件夹”CMSIS”。将firmware\CMSIS\device\startup下的2个”startup_xxx.s”文件都复制到”CMSIS”文件夹;将firmware\CMSIS下的”core”文件夹复制到”CMSIS”文件夹。
③官方头文件,系统初始化文件。将firmware\CMSIS\device下的4个文件(startup文件夹不要)复制到”CMSIS”文件夹。
(n32l43x.h\n32l43x_conf.h\system_n32l43x.c\system_n32l43x.h)
④用户源文件。在文件夹”N32L436Template”中创建子文件夹”USER”。将projects\n32l43x_EVAL\examples\GPIO\LedBlink\src下的”main.c”和”n32l43x_it.c”这2个文件复制到”USER”文件夹。
⑤用户头文件。将projects\n32l43x_EVAL\examples\GPIO\LedBlink\inc下的”main.h”和”n32l43x_it.h”这2个文件复制到”USER”文件夹。
⑥打开Keil,点击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并将位置定位到模板工程的”USER”子文件夹。在随后弹出的”device”界面”Search”框输入芯片型号”N32L436RB”,并点击OK。关闭随后弹出的组件列表界面。
1.2添加文件到工程
①右键”Target1”并点击”Manage Project Items”,修改工程名称,并在”Groups”下修改或新增4个分组”STARTUP”、”USER”、”FWLIB”。
②在”Files”下向各个分组各自添加文件(选择添加文件时,文件类型选择All,否则可能会看不到.s文件)。

1.3工程配置
①使能Microlib。点击”魔法棒”->Target,勾选”Use Microlib”。
②选择调试器为DAP。点击Debug,右上角选择Use “CMSIS-DAP Debugger”;Debug->Settings的flash download选项下选择”Reset and Run”。
③添加头文件路径。点击C/C++->Include Paths,添加”USER”、”CMSIS”、”FWLIB\inc”、”CMSIS\core”。

④添加预定义宏。C/C++的define栏填写N32L43X, USE_STDPERIPH_DRIVER。
⑤设置项目输出。Output下勾选”Create HEX File ”;在文件夹”N32L436Template”中创建子文件夹”OBJ”,然后Output下点击”Select Folder for Objects”,并指定工程保存位置为”OBJ”文件夹。
1.4工程创建示例
①在文件夹”N32L436Template”中创建子文件夹”HARDWARE”,并在”HARDWARE”中根据需要创建项目文件夹,如”LED”。
②在Keil中新建2个空白文件,直接保存到HARDWARE文件夹中,并分别以项目名命名,如”led.c”、”led.h”。
③在Keil工程管理”Groups”下新建”HARDWARE”分组,并将”led.c”文件添加进来。再将”LED”文件夹添加到头文件路径中。这样,以后所有的新建项目都放在”HARDWARE”中。
④将main.c文件中的内容全部删除,只保留一个main函数:int main(void){}。这样一个空白项目模板就创建完成了。

楼主:
其实,我也是新手。这个工程模板可能有BUG,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各种问题。我本来是想撤回的,但是这个论坛我也用得不多,还不知道怎么撤销。有遇到BUG的,请多包涵!

网友A:
这个工程模板可以参考demo的程序

网友B:
keil的工程模板都是一样的。

网友C:
N32L436兼容stm32的哪个型号

网友D:
N32L436是低功耗的产品吗

网友E:
空白项目模板,以后就简单多了。

网友F:
需要在keil里面添加宏定义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N32L436是低功耗的产品吗

是的,型号中的字母L代表的就是低功耗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N32L436兼容stm32的哪个型号

我现在参考的STM32L152板子。代码看起来是不兼容的,很多函数的名称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程模板可以参考demo的程序

空白代码是可以参考demo文件夹中的gpio例程的。
主要是项目文件夹(格式)与STM的差别比较大,也与打开项目后显示的工程文件树完全不一样,对于新手不太友好。

网友G:
keil的工程模板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