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 通过SPI如何驱动ST7789芯片?

楼主(2022-10-16):
使用ST7789v 4-line serial interface Ⅰ,HC32L196硬件SPI0(PA4\5\6\7),始终无法驱动ST7789,哪位大侠有办法?

网友A:
参考ST的

网友B:
等有时间我帮你试试,我手上只有HC32L130板子,ST7789的液晶屏倒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有时间我帮你试试,我手上只有HC32L130板子,ST7789的液晶屏倒是有

网友B:
看了下l130和l196的SPI应该是一样的,你试试能不能用,我试了可以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l130和l196的SPI应该是一样的,你试试能不能用,我试了可以驱动了

非常感谢!可不知什么原因。仍然不行。我用PA4\5\6\7 模拟SPI发送可以驱动,但这个方法速度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l130和l196的SPI应该是一样的,你试试能不能用,我试了可以驱动了

怎么发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发给你?

方便的话直接放这个链接吧,不便的话你留个qq我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直接放这个链接吧,不便的话你留个qq我加你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5fMuahG9DIHnn09FI1ylA
提取码:9827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3的分享

帮我看看。为方便调试所有代码都在main里。有点儿奇怪的是硬件spi的clk、mosi输出电压是2.38v,gpio模拟SPI的clk、mosi输出电压是2.9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5fMuahG9DIHnn09FI1ylA
提取码:9827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3的分 ...

程序帮你看了一下,你没配置PLL,直接用内部4M晶振工作,SPI只有2M,这种情况我这里试过,不会刷屏,提升MCU主频。SPI极性和相位配置也改一下试试,CPHA=1,CPOL=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帮你看了一下,你没配置PLL,直接用内部4M晶振工作,SPI只有2M,这种情况我这里试过,不会刷屏,提升 ...

可是,不理解为何GPIO模拟SPI,速度更慢,不知为何却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不理解为何GPIO模拟SPI,速度更慢,不知为何却可以。

你改改spi极性和相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帮你看了一下,你没配置PLL,直接用内部4M晶振工作,SPI只有2M,这种情况我这里试过,不会刷屏,提升 ...

我试过了,仍然不行。令人迷惑的是还是PA04/05/06/07这四条线,用软件模拟SPI就正常刷屏。改成硬件反倒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仍然不行。令人迷惑的是还是PA04/05/06/07这四条线,用软件模拟SPI就正常刷屏。改成硬件反倒不 ...

你改一下时钟,提升下主频,我手上没有L19X系列的板子,不然我都想帮你写了

你直接帮他改成L19x的不就行了吗?我看着都累,另外我看了下你的代码都是用寄存器写的,要改的地方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一下时钟,提升下主频,我手上没有L19X系列的板子,不然我都想帮你写了 ...

全都试过,除了模拟SPI能刷屏,其它都不行。我开始怀疑屏是不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改spi极性和相位试试

四种组合都试过来了,都不行。

网友C:
为什么不使用并口的lcd呢?并口的刷新速度非常快

网友D:
d一般是SPI总线的,做好总线驱动程序然后就可以操作oled寄存器了

网友E:
使用示波器测量信号看看是不是数据不正确呢

网友F:
使用模拟spi的可移植性很高。

网友G:
oled spi方式 DC线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使用并口的lcd呢?并口的刷新速度非常快

想弄明白,为何HC32L196的SPI连接不行。STM32可以。

网友H:
参考一下st的资料,有很多的st7789的资料能够借鉴

网友C:
你把代码上传,我看看是不是代码配置的问题吗?

网友I:
spi驱动oled的速度比较慢了。

网友J:
oled四脚和七脚有什么区别?

网友K:
硬件spi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L:
模拟SPI都可以的话,检查一下你的硬件SPI配置是不是哪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使用并口的lcd呢?并口的刷新速度非常快

想看看硬件SPI驱动的性能。

楼主:
模拟SPI、并口驱动都已搞通,硬件SPI死活不行,郁闷!

网友M:
和一般的屏幕不一样,ST7789V使用了9位spi的格式,通过第一位的0和1代表了当前发送的是命令还是数据。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和一般的屏幕不一样,ST7789V使用了9位spi的格式,通过第一位的0和1代表了当前发送的是命令还是数据。 ...

可以考虑搭建一个数字逻辑电路,人为实现9位spi发送

网友O: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关于这个芯片 大部分都是st驱动的 是否可以考虑移植呢

网友P:
考虑换一组spi接口是否可以 另外为什么模拟的速度会比较慢呢

网友Q:
引用 楼主:
四种组合都试过来了,都不行。

用示波器卡一下波形 是不是时序不太严格呢

楼主:
终于调通了,两个坑:
1、8MHz主频,分频不能>128;
2、在将CS置高之前,必须等到M0P_SPI0->STAT_f.BUSY==0

感谢朋友们帮助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硬件spi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在不使用DMA的情况下,效果差不多。SPI速度快了,ST7789v收不到。

网友R:
建议做一下时钟校准的工作,有可能是波形不规整导致失败

楼主:
终于搞定。模拟SPI、硬件SPI、8bit并口、16bit并口全部搞通。
真的是屏硬件有问题。不过刷屏怎么感觉没有网上看到的视频快?

网友S(2023-10-24):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模拟SPI、硬件SPI、8bit并口、16bit并口全部搞通。
真的是屏硬件有问题。不过刷屏怎么感 ...

佬,有源码分享吗?
我这SPI也出了问题,不知道为什么,SCKJ时钟频率异常奇怪

楼主(2024-03-11):
好久没来这里了,如果还需要,私信。

网友T:
楼主确认驱动程序是不是正常的,无非从主从2方面排查

网友U(2024-06-06):
HC32L196通过SPI接口驱动ST7789芯片,需配置SPI参数,发送ST7789指令序列。初始化显示,处理数据传送和屏幕刷新。简要流程即这些要点。

网友V:
网上有ST的例子,拿过来移植就行了。

网友V:
ST7789这颗显示驱动芯片很多其它平台的驱动代码,拿过来移植就可以了。

网友W:
为什么不使用并行端口 lcd,它有一个非常快的刷新率

网友X:
参考 st7789的信息,有很多 st7789的信息可供参考

网友Y:
这个显示驱动芯片很常见,网上很多基于ST的例子,下载来移植。

网友Z:
硬件 Spi 还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AA:
这颗驱动芯片很经典,很多ST的例程,下载看看。

网友AB:
考虑是否可以更改一组 spi 接口,以及为什么模拟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AC:
四条腿和七条腿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D:
如果模拟 spi 正常,请检查硬件 spi 配置,看看是否有任何问题。

网友AE:
建议进行时钟校准工作,因为波形不规则可能导致故障

网友AF:
参考ST得例程,做移植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AG:
是不是spi配置有问题啊

网友AH:
发一下你的代码看看

网友AI:
你用示波器看看模拟的和用SPI的区别。用SPI的肯定没有问题,你看看是不是在时序和处理流程上出了问题。

网友AI:
我之前用SPI的,就是在处理逻辑上出的问题。

网友AJ:
还是确实硬件是不是正常

网友AK:
互联网上有一个 ST 的例子,只要把它移植过来就行了。

网友AL(2024-07-08):
st7789这款显示驱动芯片有很多其他平台的驱动代码,接手移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