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GPU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10-17):
FPGA与GPU的区别是什么?是体系结构的区别?

网友A:
GPU VS FPGA对比

之前一直不能很好区别GPU和FPGA的特点,今天小结一下。

GPU优势

1.从峰值性能来说,GPU(10Tflops)远远高于FPGA(<1TFlops);
2.GPU相对于FPGA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内存接口, GPU的内存接口(传统的GDDR5,最近更是用上了HBM和HBM2)的带宽远好于FPGA的传统DDR接口(大约带宽高4-5倍);
3.功耗方面,虽然GPU的功耗远大于FPGA的功耗,但是如果要比较功耗应该比较在执行效率相同时需要的功耗。如果FPGA的架构优化能做到很好以致于一块FPGA的平均性能能够接近一块GPU,那么FPGA方案的总功耗远小于GPU,散热问题可以大大减轻。反之,如果需要二十块FPGA才能实现一块GPU的平均性能,那么FPGA在功耗方面并没有优势。
4.FPGA缺点有三点:
第一,基本单元的计算能力有限。为了实现可重构特性,FPGA 内部有大量极细粒度的基本单元,但是每个单元的计算能力(主要依靠LUT 查找表)都远远低于CPU 和GPU 中的ALU模块。
第二,速度和功耗相对专用定制芯片(ASIC)仍然存在不小差距。
第三,FPGA 价格较为昂贵,在规模放量的情况下单块FPGA 的成本要远高于专用定制芯片。最后谁能胜出, 完全取决于FPGA架构优化能否弥补峰值性能的劣势。
5.个人更推荐: CPU+FPGA的组合模式; 其中FPGA用于整形计算,cpu进行浮点计算和调度,此组合的拥有更高的单位功耗性能和更低的时延。最后更想GPU稳定开放,发挥其长处, 达到真正的物美价廉!

FPGA优势

人工智能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未来人工智能的主战场是在推理环节,远没有爆发。未来胜负尚未可知,各家技术路线都有机会胜出。目前英伟达的GPU在训练场景中占据着绝对领导地位,但是在未来,专注于推理环节的FPGA必将会发挥巨大的价值。
FPGA和GPU内都有大量的计算单元,因此它们的计算能力都很强。在进行神经网络运算的时候,两者的速度会比CPU快很多。但是GPU由于架构固定,硬件原生支持的指令也就固定了,而FPGA则是可编程的。其可编程性是关键,因为它让软件与终端应用公司能够提供与其竞争对手不同的解决方案,并且能够灵活地针对自己所用的算法修改电路。
在平均性能方面,GPU逊于FPGA,FPGA可以根据特定的应用去编程硬件,例如如果应用里面的加法运算非常多就可以把大量的逻辑资源去实现加法器,而GPU一旦设计完就不能改动了,所以不能根据应用去调整硬件资源。
目前机器学习大多使用SIMD架构,即只需一条指令可以平行处理大量数据,因此用GPU很适合。但是有些应用是MISD,即单一数据需要用许多条指令平行处理,这种情况下用FPGA做一个MISD的架构就会比GPU有优势。 所以,对于平均性能,看的就是FPGA加速器架构上的优势是否能弥补运行速度上的劣势。如果FPGA上的架构优化可以带来相比GPU架构两到三个数量级的优势,那么FPGA在平均性能上会好于GPU。
在功耗能效比方面,同样由于FPGA的灵活性,在架构优化到很好时,一块FPGA的平均性能能够接近一块GPU,那么FPGA方案的总功耗远小于GPU,散热问题可以大大减轻。 能效比的比较也是类似,能效指的是完成程序执行消耗的能量,而能量消耗等于功耗乘以程序的执行时间。虽然GPU的功耗远大于FPGA的功耗,但是如果FPGA执行相同程序需要的时间比GPU长几十倍,那FPGA在能效比上就没有优势了;反之如果FPGA上实现的硬件架构优化得很适合特定的机器学习应用,执行算法所需的时间仅仅是GPU的几倍或甚至于接近GPU,那么FPGA的能效比就会比GPU强。
在峰值性能比方面,虽然GPU的峰值性能(10Tflops)远大于FPGA的峰值性能(<1Tflops),但针对特定的场景来讲吞吐量并不比GPU差。

网友B:
GPU厂家就是NVIDA , FPGA 厂商就是  ALTETRA (已经被INTEL收购)和XILINX (已经给AMD 收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PU厂家就是NVIDA , FPGA 厂商就是  ALTETRA (已经被INTEL收购)和XILINX (已经给AMD 收购)。  ...

请问AMD不生产GPU么,国产GPU也是有的,fpga国外还有莱迪思,国产有安路科技,高云,复旦微等等。总的来说gpu和FPGA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可比性